我的工程是基于WCE嵌入式系统,生成的nk.nb0用串口烧写

楼主(2007-11-15):
我的工程是基于WCE嵌入式系统,生成的nk.nb0用串口烧写
我的工程是基于WCE嵌入式系统,生成的nk.nb0用串口烧写进去,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,一种是直接进入我在EVC中生成的.exe界面,一种是进入WCE的界面,这两种不同的情况是由哪个来决定的了,请问各位大侠了,小女子先谢谢了哈
工程
小女子

网友A:
这个问题,在论坛中出现过很多次了。
楼主有没有查找过呢?

网友B:
没有了 请问有没有人解决了了 给我说说了哈

网友C:
是由你的设置来决定的。

网友D:
可以考虑开机系统起来后直接启动.exe程序,不过程序最好读取配置文件,最终启动到程序界面还是ce界面由配置文件决定。现在多数GPS导航仪就是这么做的。

网友:
直接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