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做CE程序台式机电脑的仿真版?

楼主(2007-05-24):
如何做CE程序台式机电脑的仿真版?
看到国外的软件好多都用台式机的仿真器进行软件演示,并且台式机的上运行的程序和CE中的程序无论图标还是界面都几乎完全相同?这种台式机上的仿真程序如何实现?
台式机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要有模拟器的

网友B:
国内也有啊..
我就是这样开发程序的.
QQ:625083967

网友C:
做CEPC或Emulator

网友D(2007-07-03):
我有许多CE程序,有CE4.2的,也有CE5.0的,我现在想把这些程序也可以在PC机上运行,不知道怎么去实现,请教高手?MSN:apple197612@hotmail.com

网友E:
VS2005的Tools菜单中有Device Emulator Manager项的,如果你没有的话或者你使用的不是VS,那么建议去下载一个模拟器管理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