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S,汇编程序翻译成C程序

楼主:
KG EQU P3.1 ;档位选择控制
K EQU P3.2 ;门控开关控制
RES EQU P3.3;4040复位
E EQU P3.5 ;LCD RS
RW EQU P3.6;LCD RW
RS EQU P3.7;LCD E
        ORG 0000H
        MOV SP,#60H 堆键
        SETB RES ;4040清零
        ;显示屏初始化
        SETB E
        MOV P1,#00000001B ;清屏
        ACALL ENABLE  吊用ENABLE子程序
        MOV P1,#00001100B ;显示器开、光标开、闪烁开
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MOV R0,#0EFH 付值到R0寄存器
TT:        NOP
        DJNZ R0,TT ;延时
        MOV TMOD,#00000101B
         ;清计数器及计数RAM
START:        MOV P0,#0FFH
        MOV P2,#0FFH
        MOV TL0,#00H
        MOV TH0,#00H
        JB KG,GHZ ;读档位控制开关,为1转为另一档

        CLR RES   ;使4040可计数
        SETB TR0  ;启动计数器0
        SETB K  ;开计数开关并延时1S,MCU时钟频率为12.8M
MOV R1,#08H
TIME01:
MOV R2,#0ffH
TIME02:
MOV R3,#0FFH
TIME03:   延时子程序
DJNZ R3,TIME03
DJNZ R2,TIME02
DJNZ R1,TIME01

MOV R1,#01H
TIME11:  延时子程序
MOV R2,#027H
TIME12:
MOV R3,#0FFH
TIME13:
DJNZ R3,TIME13
DJNZ R2,TIME12
DJNZ R1,TIME11

MOV R1,#01H
TIME21:
MOV R2,#01H
TIME22:
MOV R3,#33H
TIME23:
DJNZ R3,TIME23
DJNZ R2,TIME22
DJNZ R1,TIME21

;NOP ;时间精确调整
CLR K   ;关计数开关

NOP
NOP
NOP
CLR TR0  ;关计数器0
;读入计数值
MOV 20H,P0  将端口值记入到地址20H
MOV 21H,P2
MOV 22H,TL0
MOV 23H,TH0
MOV A,22H
SWAP A
MOV 22H,A
ANL 21H,#0FH
ANL A,#0F0H
ORL 21H,A
MOV A,23H
SWAP A
MOV 23H,A
ANL 22H,#0FH
ANL A,#0F0H
ORL 22H,A
ANL 23H,#0FH
SETB RES
AJMP COUNT

GHZ:
        CLR RES   ;使4040可计数
        SETB TR0  ;启动计数器0
        SETB K  ;开计数开关并延时4S,MCU时钟频率为12.8M
MOV R1,#020H
TIME01G:
MOV R2,#0ffH
TIME02G:
MOV R3,#0FFH
TIME03G:
DJNZ R3,TIME03G
DJNZ R2,TIME02G
DJNZ R1,TIME01G

MOV R1,#01H
TIME11G:
MOV R2,#09cH
TIME12G:
MOV R3,#0FFH
TIME13G:
DJNZ R3,TIME13G
DJNZ R2,TIME12G
DJNZ R1,TIME11G

MOV R1,#01H
TIME21G:
MOV R2,#01H
TIME22G:
MOV R3,#0DFH
TIME23G:
DJNZ R3,TIME23G
DJNZ R2,TIME22G
DJNZ R1,TIME21G

NOP ;时间精确调整
CLR K   ;关计数开关

NOP
NOP
NOP
CLR TR0  ;关计数器0
;读入计数值
MOV 20H,P0
MOV 21H,P2
MOV 22H,TL0
MOV 23H,TH0
;将计数值乘16
MOV A,21H
SWAP A
MOV 21H,A
ANL A,#0F0H
MOV A,20H
SWAP A
MOV 20H,A
ANL 20H,#0F0H
ANL A,#0FH
ORL 21H,A
SETB RES

      ;多(四)字节二转十,入口R0为二进制低位字节地址指针,R7为字节数,出口R1为BCD码结果低位字节地址指针
COUNT:   MOV       R0,#20H
         MOV       R1,#30H
         MOV       R7,#04H
BMBCD:   MOV       A,R0
         MOV       R5,A
         MOV       A,R1
         MOV       R6,A
         MOV       A,R7
         MOV       R3,A
         INC       R3
         CLR       A
CLBCD:   MOV       @R1,A
         INC       R1
         DJNZ      R3,CLBCD
         MOV       A,R7
         MOV       B,#08H
         MUL       AB
         MOV       R3,A
LP0:     MOV       A,R5
         MOV       R0,A
         MOV       A,R7
         MOV       R2,A
         CLR       C
LP1:     MOV       A,@R0
         RLC A
         MOV       @R0,A
         INC       R0
         DJNZ      R2,LP1
         MOV       A,R6
         MOV       R1,A
         MOV       A,R7
         MOV       R2,A
         INC       R2
LP2:     MOV       A,@R1
         ADDC      A,@R1
         DA        A
         MOV       @R1,A
         INC       R1
         DJNZ      R2,LP2
         DJNZ      R3,LP0

MOV R0,#30H
MOV R1,#24H
ABC:MOV A,@R0
ANL A,#00001111B
ORL A,#30H
MOV @R1,A
MOV A,@R0
ANL A,#11110000B
RL A
RL A
RL A
RL A
ORL A,#30H
INC R1
MOV @R1,A
INC R0
INC R1
CJNE R0,#036H,ABC
;从高往底判断,不是0就开始显示
MOV 02EH,#20H
MOV R1,#02DH
CJNE @R1,#030H,MHZ;2D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MHZ;2C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MHZ;2B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MHZ;2A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KHZ;29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KHZ;28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KHZ;27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HZ;26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HZ;25
MOV @R1,#020H
DEC R1
CJNE @R1,#030H,HZ;24
AJMP NO_OK

MHZ:
MOV R0,#23H
MOV @R0,#4DH;23
DEC R0
MOV @R0,#48H;22
DEC R0
MOV @R0,#7AH;21
DEC R0
MOV @R0,#20H;20
MOV A,02CH
MOV 02DH,A
MOV A,02BH
MOV 02CH,A
MOV A,02AH
MOV 02BH,A
MOV 02AH,#2EH
AJMP HZ00
KHZ:
MOV R0,#23H
MOV @R0,#4BH;23
DEC R0
MOV @R0,#48H;22
DEC R0
MOV @R0,#7AH;21
DEC R0
MOV @R0,#20H;20
MOV A,029H
MOV 02AH,A
MOV A,028H
MOV 029H,A
MOV A,027H
MOV 028H,A
MOV 027H,#2EH
AJMP HZ00
HZ:
MOV R0,#23H
MOV @R0,#48H;23
DEC R0
MOV @R0,#7AH;22
DEC R0
MOV @R0,#20H;21
DEC R0
MOV @R0,#20H;20
HZ00:MOV 10H,#053H;
MOV 011H,#49H;
MOV 012H,#47H
MOV 013H,#4EH
MOV 014H,#41H
MOV 015H,#4CH
MOV 016H,#20H
MOV 017H,#46H
MOV 018H,#52H
MOV 019H,#45H
MOV 01AH,#51H
MOV 01BH,#55H
MOV 01CH,#45H
MOV 01DH,#4EH
MOV 01EH,#43H
MOV 01FH,#59H
AJMP OK
NO_OK:;没有信号时显示的数据
MOV 010H,#4EH
MOV 011H,#4FH
MOV 012H,#20H
MOV 013H,#49H
MOV 014H,#4EH
MOV 015H,#50H
MOV 016H,#55H
MOV 017H,#54H
MOV 018H,#20H
MOV 019H,#53H
MOV 01AH,#49H
MOV 01BH,#47H
MOV 01CH,#4EH
MOV 01DH,#41H
MOV 01EH,#4CH
MOV 01FH,#21H
MOV R0,#20H
BBB: MOV @R0,#020H
INC R0
CJNE R0,#030H,BBB
OK:
ACALL DISPLAY
AJMP START

DISPLAY:
MOV R0,#010H
;显示第一行
MOV P1,#00111000B ;8位2行5x7点阵
ACALL ENABLE
MOV P1,#00000110B ;文字不动,光标自动右移
ACALL ENABLE
MOV P1,#10000000B ;写入显示起始地址(第一行第一个位置)
ACALL ENABLE
DISPLAY1 :MOV P1,@R0 ;第一行第N个位置
ACALL WRITE
INC R0
CJNE R0,#020H,DISPLAY1

;显示第二行
MOV P1,#00000100B ;文字不动,光标自动左移
ACALL ENABLE
MOV P1,#00111100B ;8位2行5x10点阵
ACALL ENABLE
MOV P1,#0CEH ;写入显示起始地址(第二行第十五个位置)
ACALL ENABLE
DISPLAY2: MOV P1,@R0 ;第二行第15个位置
ACALL WRITE
INC R0
CJNE R0,#02EH,DISPLAY2
RET

ENABLE: CLR RS ;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
CLR RW
CLR E
ACALL DELAY
SETB E
RET

WRITE: CLR RS ;显示一个字符的子程序
SETB RS ;RS=1
CLR RW ;RW=0
CLR E ;E=0
ACALL DELAY
SETB E ;E=1
RET

DELAY: MOV P1,#0FFH ;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
CLR RS
SETB RW
CLR E
NOP
SETB E
JB P1.7,DELAY ;如果P1.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
RET
END
我知道这个有一定难度,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翻译的出来的,希望高手帮下忙,急求把它翻译成C程序

网友:
各位大侠帮我下啊,急啊。。。。不弄出来的话都不能过年了

网友:
大哥大姐们,帮下小妹我啊,真的很急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。我看过你贴出来的程序,不是一个复杂的程序。可以推荐你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先将代码转换为流程图,因为流程图是表达程序意图的一个方法。有了流程图后,就可以方便的写成任何语言形式的代码。

网友:
这种事情只能靠自己啊,其实事情没有什么难度,只是费时间,可能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无偿帮你做啊

网友:
直接来这种问题...

楼主太不厚道了...

给点提示吧:分化各个功能,然后独出函数,弄清逻辑,重写C就完了...

网友:
给多少钱?

网友:
帮下我啊,我真的好急啊,我自己看不懂汇编啊。我不会让你白做的,急啊,加我QQ474015935聊

网友:
精通施奈德PLC,要有实际经验,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。待遇面谈。联系方式:027-87792427;E@mail:bb0912@163.com

网友:
版主,删了我的帖子吧,反正没人帮

网友:
版主在吗,删了我的帖子吧,反正没人帮

网友:
技术贴不删除

网友:
没人回的技术贴放在这里干什么啊?占用空间啊,大哥,快删了啊

网友:
妹妹!你先把你的显示LCD的信号搞到。在看他的时序。照着写了汇编太麻烦了。你也没有时序啥的做成嵌入也不好做也!你要能嫁给我吗?可以百给你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