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编译问题怎么解决

楼主:
我用的是platform builder 4.2,建立的一个dll项目,作为网卡驱动。在ddk的ndis.h文件中有这样的定义:
typedef struct _NDIS3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
{
    U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jorNdisVersion;
    U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orNdisVersion;
    USH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ler;
    U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rved;
    W_CHECK_FOR_HANG_HANDLER    CheckForHangHandler;
    W_DISABLE_INTERRUPT_HANDLER DisableInterruptHandler;
    W_ENABLE_INTERRUPT_HANDLER  EnableInterruptHandler;
    W_HALT_HANDLER              HaltHandler;
    W_HANDLE_INTERRUPT_HANDLER  HandleInterruptHandler;
    W_INITIALIZE_HANDLER        InitializeHandler;
    W_ISR_HANDLER               ISRHandler;
    W_QUERY_INFORMATION_HANDLER QueryInformationHandler;
    W_RECONFIGURE_HANDLER       ReconfigureHandler;
    W_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ResetHandler;
    union
    {
        W_SEND_HANDLER          SendHandler;
        WM_SEND_HANDLER         WanSendHandler;
    };
    W_SET_INFORMATION_HANDLER   SetInformationHandler;
    union
    {
        W_TRANSFER_DATA_HANDLER TransferDataHandler;
        WM_TRANSFER_DATA_HANDLER WanTransferDataHandler;
    };
} NDIS3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;

typedef struct _NDIS5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
{
#ifdef __cplusplus
    NDIS4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 Ndis40Chars;
#else
    NDIS4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;
#endif
    //
    // Extensions for NDIS 5.0
    //
    W_CO_CREATE_VC_HANDLER      CoCreateVcHandler;
    W_CO_DELETE_VC_HANDLER      CoDeleteVcHandler;
    W_CO_ACTIVATE_VC_HANDLER    CoActivateVcHandler;
    W_CO_DEACTIVATE_VC_HANDLER  CoDeactivateVcHandler;
    W_CO_SEND_PACKETS_HANDLER   CoSendPacketsHandler;
    W_CO_REQUEST_HANDLER        CoRequestHandler;
} NDIS5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;

typedef struct _NDIS4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 NDIS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;

在我的程序中,这样使用:
NDIS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 NE2000Char;
memset(&NE2000Char,0,sizeof(NE2000Char));
NE2000Char.MajorNdisVersion = NE2000_NDIS_MAJOR_VERSION;

我的文件都是.cpp文件,在编译的时候提示MajorNdisVersion 没有定义,也就是说,定义在NDIS3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里面的成员都没有识别(__cplusplus没有定义)。

上面的问题是我在pb 4.2中建立的项目中会出现,而在platform\XXX\drivers下手动加入.c文件,配置sources文件,在控制台下编译却没有错误。
请假各位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上面有一段贴错了,是这样的:
typedef struct _NDIS4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
{
#ifdef __cplusplus
    NDIS3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 Ndis30Chars;
#else
    NDIS3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;
#endif
    //
    // Extensions for NDIS 4.0
    //
    W_RETURN_PACKET_HANDLER     ReturnPacketHandler;
    W_SEND_PACKETS_HANDLER      SendPacketsHandler;
    W_ALLOCATE_COMPLETE_HANDLER AllocateCompleteHandler;

} NDIS40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