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正常运行啊??

楼主(2007-08-03):
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正常运行啊??
#include
char rrc(char a,n) //循环右移子程序
{
char b,c;
b=a<<(8-n);
c=a>>n;
a=c|b;
return(a);
}
void main()
{
char i,temp;
int j,k;
P1=0xff;
for(k=0;k<3;k++)
{ temp=0x7f;
for(i=0;i<8;i++)
{
P1=rrc(temp,i);
for(j=0;j<30000;j++); //延时
}
}
}
用QTH实验箱,单步没问题.但全速运行就出问题了
for(k=0;k<3;k++)
这段好象没起作用啊!!!
子程序
include
return

网友A:
是不是太快了???
你看不到现象...
呵呵,程序最后加一个死循环看看:
while (1)
{
;//这里可以加个表现的形态,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运行..
}

网友B:
程序永远在运行,你不能看到结果

网友C:
全速运行时k好象没加啊,一直死循环右移啊!!!

网友D:
会不会是实验箱的问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