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下写一段代码检测USB设备插入或拔出

楼主:
要求得到设备的PID/VID等信息..

小弟毫无LINUX经验..不知道怎么下手...哪位高人能给个思路?

是不是应该先用VC写一个找找灵感...?但是LINUX下有API用么!!!!急啊!!再线等..

网友:
一天了都没人回啊!!!自己顶/.
例如通过cat /proc/bus/usb/devices得到当前系统探测到的USB总线上的设备信息。包括Vendor、ProdID、Product等......

T: Bus=01 Lev=01 Prnt=01 Port=01 Cnt=02 Dev#= 5 Spd=12 MxCh= 0
D: Ver= 1.10 Cls=00(>ifc ) Sub=00 Prot=00 MxPS=8 #Cfgs= 1
P: Vendor=07c4 ProdID=a400 Rev= 1.13
S: Manufacturer=USB
S: Product=Mass Storage
C:* #Ifs= 1 Cfg#= 1 Atr=80 MxPwr=70mA
I: If#= 0 Alt= 0 #EPs= 2 Cls=08(vend.) Sub=06 Prot=50 Driver=usb-storage
E: Ad=81(I) Atr=02(Bulk) MxPS= 64 Ivl= 0ms
E: Ad=02(O) Atr=02(Bulk) MxPS= 64 Ivl= 0ms

我的意思是怎样用自己写的小程序得到诸如上面这些的信息?

网友:
程序要获得这些信息……直接把这个东西当文件打开并读入即可……

open it,read it,close it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