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 display gpe下的GPESurf类的 m_nStrideBytes 变量到底指的什么?竟然有负数!

楼主:
    按照字面理解是:跨越的字节,也就是从。。。到。。。之间包含的字节数。那这个值会是负的吗?

    GPESurf::Init的输入参数有 int stride,然后  m_nStrideBytes = stride,而m_nStrideBytes是unsigned long的,这样赋值的结果会是什么?

    GPESurf有个函数可以返回这个值。
int Stride()
    {
        return m_nStrideBytes; // 注:m_nStrideBytes是 unsigned long型的
    }

网友:
一般而言,二维图像在内存中是按顺序存储的,此时stride为正,但也可能是倒序存的,先存储第n行数据,再存储n-1行,则此时Stride为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