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 ce Platform Builder安装问题

楼主(2007-08-11):
win ce Platform Builder安装问题
win ce Platform Builder5.0与 VS2005 安装在同一台机器有没有冲突,如果有,怎么解决?
谢谢!
安装
win

网友A:
没有,安装在同一分区都没问题.
先装PB,后装VS2005

网友B:
安装分区需要保留10G以上的剩余空间(具体大小跟你选项有关系),系统分区要1G以上剩余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