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sio IT500条码扫描问题

楼主:
需要在Casio IT500上编程读条形码,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东东,弱弱的两个问题。

1.怎么样通过IT500读条码的信息(设备带的说明书里没有相关资料,网站上也找不到),需要什么接口,在哪里可以找到?

2.读了信息后怎么样通过ActiveSync同步到电脑上?

多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我写过CASIO DTX5(wince4.2)
1.数据采集器要扫描条码并把数据记录下来需要调用它自己的API,如果你不是经销商,说明书里是没有API调用的DEMO的.就是一些DLL文件需要引用到工程里.

2.只要在采集器里设置然后可以用ActiveSync与电脑连接起来.[具体怎么设置忘了,不好意思]

网友:
自已顶一下,有人清楚么?

网友:
条码圈子很小的

信息都相互保密

你想自己开发,难.

网友:
casio应该提供个sdk什么的,我是开发symbol的,他们就提供了.用vs2005开发的时候引用dll就可以了

网友:
1.数据采集器要扫描条码并把数据记录下来需要调用它自己的API,如果你不是经销商,说明书里是没有API调用的DEMO的.就是一些DLL文件需要引用到工程里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你在下面的经销商买一台机器,他们不会给你的.

网友:
请问有人有相应的DLL文件吗,多谢。

网友:
...只有IT600的

网友:
问题解决,结贴。这东东搞起来不是一般的累,最近会在自己的blog上写一个barcode项目包含的大部分技术,包括条码生成、在ZEBRA条码打印机打印输出、CASIO数据采集器上没有CASIO的编程DLL文件的情况下编程一系列文章,跟大家共享一下,犯不着一点小东西藏着掖着,嘿嘿。

网友:
收藏你的BLOG先,你快写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