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可以,脱机运行出错!

楼主:
5416的USB的接口设备,在连接仿真器的情况下,识别成功,传输数据也成功
但是BOOT后单独上电系统就无法识别了,BOOT应该是成功了,我在多处都加了闪灯程序也运行了,应该是DSP写描述符时候出错了,主机得到的描述符不对,所以枚举失败
奇怪的是把板子连接仿真器,不需打开CCS,板子就可以正常运行了,问题是

1 仿真器内部是什么样的?我用的XDS510,会产生什么影响?

2 我用的是RC复位,我测了DSP的复位脚的波形,0-3.3跳变时间较长,会影响吗?

3 在脱机运行程序时候怎么调试啊?

还有就是这种情况或许是什么原因? 请大家指点了, 谢谢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