扫描枪与单片机

楼主:
我想将扫描枪扫描到的数据送给单片机作处理,扫描抢是键盘接口的,不知道扫描抢的通讯协议,跪求!!请知道的GG、JJ、DD、MM 拉兄弟一把!给各位磕头了!

网友:
键盘接口?你说的是ps2吗?
了解了ps2的协议,再用存储示波器抓一下数据,分析分析,就出来啦。单片机提取相应数据处理就是了。

网友:
感谢mississippi2 !现在略了解了ps2的协议,"再用存储示波器抓一下数据"  您说的是数字示波器吗?还有您有ps2的协议相关的资料没有,我怕我手头的资料有限,ps2的协议是串行数据结构吧?谢谢您了!

网友:
不用抓啦,直接用P/S2的解码方式就可以解到,还有,你可以将条码枪设置为RS232方式,看它的说明书,有提示的,设置也是通过扫条码实现的。

网友:
条码枪是这样的,你设置为P/S2方式,那么把它插到键盘口,然后打开记事本就可以接收数据了
如果你设置为RS232,那么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接到数据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那位大哥!您看这样行不,我将从P/S2读到的ASCII码值还原回去来得到码值!行不,还有就是不知道扫描一个码,串口要传几个数据?

网友:
   还有就是不知道扫描一个码,串口要传几个数据?

   我也晕!一个码串口要传几个数据不用你管,每个厂家的通讯协议都不一样,自己做个实验接收分析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比较通用的扫描枪是直接发送扫到的文本的,字符串尾+0x0D

网友:
如果单纯只是出数据的话,PS/2那一块只要做发送就Device to Host就OK了,只要保证PS/2的CLK在40us,下降沿的时候读入data就行了,还有个奇效验..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做单片机读写扫描枪,现在不知道怎么弄,能请各位指教吗,我的QQ:15085053

网友:
我们以前用的条码扫描器
是用串口的
随便打开一个记事本
就可以接收到扫描枪传送过来的数据
一般为39码吧
然后桌面端写一段串口接收的小程序
这个小程序用来接收扫描枪发送过来的数据
之后到SQL数据库中搜索
并确定相应的物品
这样的代码写起来很方便
PS2接口没有用过

网友:
换成串口的,

接口协议,给厂家打一个电话,就可以给你了,不用这么费劲了,厂家都提供串口协议的,

应该就是几分钟的问题,就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