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.PB/File/New platform,工程名:MyShell(定制为Internet Application类型)

楼主:
B.编译MyShell
C.PB/File/New Project or File,工程名:IESHELL(类型为WCE Application,空工程)
D.文件复制
复制$(_WINCEROOT)\PUBLIC\IE\OAK\IESIMPLE\中的*.cpp、*.h和*.rc文件到MyShell/IEShell目录中
E.改名
将文件:iesample.h改名为:ieshell.h
F.PB/Workspace/fileview,右键单击选Add Files,选择第4步复制的文件增加到工程中
G.右键单击IESHELL工程,选择“open”,打开sources文件,编辑(蓝色字体为增加内容):
_ISVINCPATH=$(_WINCEROOT)\public\common\sdk\inc;$(_WINCEROOT)\PUBLIC\IE\SDK\INC;$(_WINCEROOT)\Public\Common\Oak\INC;
TARGETTYPE=PROGRAM
TARGETLIBS= \
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coredll.lib \
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wininet.lib \
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commctrl.lib \
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uuid.lib \
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ole32.lib \
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oleaut32.lib \
POSTLINK_PASS_CMD=postlink.bat
PRELINK_PASS_CMD=prelink.bat
保存编辑后的sources文件。
H.Build IESHELL工程;
I.成功后Build OS/Make run-Time Image(此步用于生成在目标板上的映像文件)
J.导出SDK,在模拟器上验证。模拟器运行后,运行IE。如果IE的首页是:www.msn.com则设置成功。否则失败!!!
K.复制Files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到MyShell/IESHELL/ShellFiles目录中,需新建此目录。并将IEShell.reg复制到上一级目录中,覆盖以前的文件。
Files目录是从微软网站上下载的IESHELL.exe中的一个文件夹,下载网址为:http://www.microsoft.com/downloads/details.aspx?FamilyID=8cfca431-c81d-4e2e-9c0d-2da4f49a3c70&displaylang=en
L.修改mainwnd.cpp文件,在P170行增加以下内容:
//Leo.Zheng addded for IEShell at 2007-01-24
int initSignal = _wtol(lpCmdLine);
if(initSignal != 0)
{
SignalStarted(initSignal);
if(FAILED(HandleNewWindow2(_T(""),NULL)))
{
goto Cleanup;
}
}
else /*与后面一句的if构成else if 语句 -- end of added*/
M.修改文件PB/FileView/IESHELL/Parameter Files/IEShell.bib,在IEShell.exe入口的下面增加以下内容:
FILES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KG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0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1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2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3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4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5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6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7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8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9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POUND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STAR.jpg NK U
default.htm 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default.htm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homelogo.gif NK U
Shell.htm 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Shell.htm NK U
N.PB/Setting…/Enviroment,新建环境变量:IMGIESHELL=1,单击OK关闭设置对话框
O.编译IESHELL,然后PB/Build OS/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
P.导出SDK(SDK设置为640*480),运行模拟器。发现WinCE默认的桌面已经不存在,包括开始、任务栏等。
详情回复

网友(2007-09-12):
POSTLINK_PASS_CMD=postlink.bat
PRELINK_PASS_CMD=prelink.bat
保存编辑后的sources文件。
H.Build IESHELL工程;
I.成功后Build OS/Make run-Time Image(此步用于生成在目标板上的映像文件)
J.导出SDK,在模拟器上验证。模拟器运行后,运行IE。如果IE的首页是:www.msn.com则设置成功。否则失败!!!
K.复制Files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到MyShell/IESHELL/ShellFiles目录中,需新建此目录。并将IEShell.reg复制到上一级目录中,覆盖以前的文件。
Files目录是从微软网站上下载的IESHELL.exe中的一个文件夹,下载网址为:http://www.microsoft.com/downloads/details.aspx?FamilyID=8cfca431-c81d-4e2e-9c0d-2da4f49a3c70&displaylang=en
L.修改mainwnd.cpp文件,在P170行增加以下内容:
//Leo.Zheng addded for IEShell at 2007-01-24
int initSignal = _wtol(lpCmdLine);
if(initSignal != 0)
{
SignalStarted(initSignal);
if(FAILED(HandleNewWindow2(_T(""),NULL)))
{
goto Cleanup;
}
}
else /*与后面一句的if构成else if 语句 -- end of added*/
M.修改文件PB/FileView/IESHELL/Parameter Files/IEShell.bib,在IEShell.exe入口的下面增加以下内容:
FILES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KG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0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1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2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3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4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5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6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7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8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9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POUND.jpg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ButtonSTAR.jpg NK U
default.htm 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default.htm NK U
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homelogo.gif NK U
Shell.htm $(PBWORKSPACEROOT)\IESHELL\ShellFiles\Shell.htm NK U
N.PB/Setting…/Enviroment,新建环境变量:IMGIESHELL=1,单击OK关闭设置对话框
O.编译IESHELL,然后PB/Build OS/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
P.导出SDK(SDK设置为640*480),运行模拟器。发现WinCE默认的桌面已经不存在,包括开始、任务栏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