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MSP430的问题

楼主:
做的一个保护器,用的430单片机和SIM300模块,利用手机短信控制现场设备,现在的问题是加回复函数后即执行一条指令返回一条确认消息,奇怪的是烧写完程序第一条指令可以执行,但后面的不执行,但如果人工复位后后面收到的指令也可以执行,注:未加回复前每条指令都可以执行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下面是部分代码
void Action_judge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ultemp1=0,ultemp2;        //号码认证
                  char i,temp1;//,temp2;
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);
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3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eivnum=RX_action[i+2]-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;i=i+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receiv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num=receivnum[i+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num[i+1]=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(i<2*tablesize-1)&&pass==0;i=i+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num1==Teletable&&receivnum2==Teletable[i+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X_bit=RX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ceiving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er_action=0;
                if(pass)//如果通过认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RX_action[5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备自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_action[45]==6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nsen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allsen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1;//恢复测量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isplay=0;//显示Iresrms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闸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_action[45]==6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OUT&=~BIT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D);//删除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Esc);//从发送消息中跳出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keyint(); //禁止按键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nsend=0;//flag clearen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Tfaul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tep2se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Irmsfaul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mstep2se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Iresfaul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tep2se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clos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Iresfaul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commandall(); //回复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keyint(); //发送完毕,打开按键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isplay=0;                flag_messfault=0;/*invalidate the message caused cut off flag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过流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OUT&=~BI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过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OUT&=~BIT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剩余电流过大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OUT&=~BIT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闸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_action[45]==6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OUT|=BIT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Es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keyint(); //禁止按键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nsend=0;//flag clearen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nd_ATorder(TX_ATD);
        flag_messfault=1;/*validate the flag to cutt off the break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_ATorder(TX_ATEsc);
        send_commandal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keyint();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完毕,打开按键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_ATorder(TX_AT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1;    //恢复测量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isp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D);
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D);
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Esc);
            enkeyint();
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1;//恢复测量状态
            flag_display=0;
            pass=0;
          // ATTReset();
         // delay1S();
         // ATT_Cali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ATorder(TX_AT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key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measuri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isp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}

网友:
at+cmgf产状态是不是text的格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