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下载到arm上的可执行文件提示缺少组件

楼主(2007-06-09):
下载到arm上的可执行文件提示缺少组件
双击结果提示文件的路径错误或者是由于exe文件缺少可运行组件
这是什么原因?
是否是应该把共享动态dll改成静态链接库?
貌似改了还是有问题啊??
或者应该将动态链接的库文件 都静态包含进去(直接用静态链接库选项貌似编译也不会出错)
指教下。
原因
执行文件
动态

网友A:
内容与标题不符

网友B:
怎么不符??
在arm上这个问题 我在正文里加了自己的判断而已

网友C:
都没人回答吗。。
都进来人吧
纯散分

网友D:
使用静态库是一个解决方法。另一个就是在用PB编译系统时,把MFC加入你的系统:
Catalog->Core OS->Display based devices->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->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(MFC)

网友E:
也有可能是系统不支持楼主程序中用到的某些API或组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