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进:PB定制WinCE如何设定分辨率和IP

楼主:
请问在PB中如何设定你定制的系统的分辨率、刷新率和IP地址?比如分辨率设为1024*768,刷新率设为95Hz,IP为192.168.0.1。谢谢!

网友:
这样的问法,我想愿意问的人不多的。

解决问题还可以,但不想从头做一个东东。

网友:
楼上这位大哥,能不能指点一下啊?

网友:
我在common.reg中设定分辨率:

;; 1024x768x16
   "CxScreen"=dword:400
   "CyScreen"=dword:300
   "BPP"=dword:10
   "Freq"=dword:3C

在platform.reg中改IP: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CS89501\Parms\TcpIp]
   ; This should be MULTI_SZ
   "DefaultGateway"=""
   ; This should be SZ... If null it means use LAN, else WAN and Interface.
   ;"LLInterface"=""
   ; Use zero for broadcast address? (or 255.255.255.255)
   "UseZeroBroadcast"=dword:0
   ; Thus should be MULTI_SZ, the IP address list
   "IpAddress"="199.199.199.15"
   ; This should be MULTI_SZ, the subnet mask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
   "Subnetmask"="255.255.255.0"
   "EnableDHCP"=dword:0

但是没效果,不知设置的对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