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在通讯方面的一些问题?请看详细内容,谢谢~!

楼主:
大家好?小弟初来,问几个初级者的问题:

1、通讯方式分为“中断方式”与“查询方式”,那么到底什么是“中断方式”?什么是“查询方式”?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?

2、如果我有一单片机(现在暂时不理具体的硬件设置)想通过RS232与PC机通讯,PC端的通讯方式用以上提到的哪种通讯方式好?同样在单片机端用哪一种通讯方式?(假设通讯协议为Modbus)

3、如果我有二个以上的单片机用RS485连接,且把总线用“RS482转RS232”连接到PC端(或者不连,就几个单片机之间通讯),那么问题同上?(假设通讯协议为Modbus)

4、关于Modbus协议,我在查询一些资料后这样认为:

    标准的Modbus口是使用一RS-232C兼容串行接口控制器通信,使用主—从技术,即仅一设备(主设备)能初始化传输(查询)。其它设备(从设备)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反应;
    在其它网络上(如RS485上),控制器使用对等技术通信,故任何控制都能初始和其它控制器的通信。这样在单独的通信过程中,控制器既可作为主设备也可作为从设备。提供的多个内部通道可允许同时发生的传输进程。

    那么在第2、第3个问题上选择Modbus协议与选择其它协议在通讯方式是否不同

5、针对以上几个问题,作几个假设:单片机主要用于数据采集(AI,AO,DI,DO)和过程控制(例如PID),要求单片机能够向PC发送采集到的数据(以可以反过来,PC要求单片机发送需要的数据),同时PC可以通讯设定和控制单片机。

谢谢大家了~!

网友:
1、通讯方式分为“中断方式”与“查询方式”,那么到底什么是“中断方式”?什么是“查询方式”?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?

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.

你在看书,我想偷偷的拍你.
如果,你看书被突然拍一下,然后你来和我扯         ------------这是中断方式
如果,你不看书了,盯着我看我什么时候来拍你       ------------这是查询方式

网友:
2、如果我有一单片机(现在暂时不理具体的硬件设置)想通过RS232与PC机通讯,PC端的通讯方式用以上提到的哪种通讯方式好?同样在单片机端用哪一种通讯方式?(假设通讯协议为Modbus)

PC端一般是操作系统管理起来了,应该一般人动不了,好像只能等系统把串口相应的消息投递给你...
单片机呢,一般是中断接收,查询发送...

只是一般哈...
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...

网友:
期间的问题:

给你一个答复,具体的协议和物理通信方式不一样...
呵呵

5、针对以上几个问题,作几个假设:单片机主要用于数据采集(AI,AO,DI,DO)和过程控制(例如PID),要求单片机能够向PC发送采集到的数据(以可以反过来,PC要求单片机发送需要的数据),同时PC可以通讯设定和控制单片机。

单片机和PC的UART口可以双向通信,相当于,我和你都能说话了
再发展到,你命令我,我去做事.我做了事,给你想要的东西还做不来吗?

网友:
谢谢,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

"PC端一般是操作系统管理起来了,应该一般人动不了,好像只能等系统把串口相应的消息投递给你...
单片机呢,一般是中断接收,查询发送..."

这个了,为我解开了不少疑惑,再次感谢~!

PS:关于俺的第四个问题,我是在一个关于"Modbus通讯协议"的PDF文件上摘录的,结合我了解的一些情况是这样的,大哥看一下对不对:

RS232是全双工的,而RS485是半双工的,在RS485上用Modbus要注意通讯冲突,已就是Modbus协议在RS232与RS485上的编写有不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