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EVC4.0下syntax error : identifier 'LPDOCINFO'这个错误怎么解决

楼主:
各位高手们,我在三星的Arm9-2410EP的台子上,定制了一个操作系统,并且可以正常运行并下载。导出了一个对应的SDK。我在电脑上安装了这个sdk,并且删除了以前的standard sdk。但是我运行evc后,随便建一个mfc的程序,一编译,都会出现error C2061:syntax error : identifier 'LPDOCINFO'这样子一个错误。我一开始,在Tools->Option->Directory->source file里添加了一个xx/Lib/Armv4的文件,结果上述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由于我的系统映像的改变。我重新倒出了一个sdk。但是再次编译就又出现了error C2061:syntax error : identifier 'LPDOCINFO'的问题。而且按照原有方式改变后,并没有消除错误。
我在pb中只是在setting设置里,加了一项 enable larger than 32M的那个选项。其他都没有变、

谢谢谢谢~~~这个问题苦恼我好长时间了~~一定给分

网友:
你定义的某个类型在EVC中没有! 或者是缺少某些包。

网友:
我现在觉得是因为sdk没弄好的问题。导致我测试宿主机与终端设备连接都是错误、失败的。

网友:
1.在PB里往工程中添加一个Printer Device(PCL Printer Device)
2.重新编译PB工程
3.在PB中重新导出工程的SDK
4.卸载EVC中原先安装的SDK
5.安装新的SDK

网友:
谢谢~关键是怎么加分

网友:
其实不用加printer device 。find MFC,把MFC添加进去就行了~~  我当时真愚蠢

网友:
comiscience:你好。请问,你所说的“find   MFC,把MFC添加进去就行了”具体是怎样操作的,是在PB还是EVC里find?怎样添加MFC?我在SDK设置的时候,加了MFC支持也不行,必须添加printer   device。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