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IVE注册表实现中的一些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07-04-27):
关于HIVE注册表实现中的一些问题。。。
我在使用hive注册表保存方式的时候。。在系统进入到定位程序的时候就不动了。点屏幕定位针不动。。按esc也不行。。。但是点屏幕的时候在pb的debug中可以看到点的坐标。。。。按道理说系统应该是卡死了才对。。可是为什么那里还可以打印出来坐标了??会有些什么原因导致卡死在这里了???
请教各位大虾了。。。。
定位
注册表

网友A:
自己顶起先。。我看了pb的debug提示。。
在加载到GetAddrInfoW for[6to4.ipv6......] returned [11001]就停止不动了。。。
我认为是加载网络驱动的错误。。不知道是不是的。。。大家能帮看看吗??谢谢了

网友B:
在做过很多次测试。。终于可以了。。原来是一个键没有加到。。。。
多测试。。多看pb的帮助。。。才是王道
帮顶。。。结帖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呵呵,自己找问题这么快,挣分的机会都不给拉
顶一个吧

网友D(2007-06-06):
接分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