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系统下请问如何读取显卡等硬件的信息的型号与主要参数 ...

楼主(2007-10-12):
XP系统下请问如何读取显卡等硬件的信息的型号与主要参数?(不从windows读)
XP系统下请问如何读取显卡等硬件的信息的型号与主要参数?(不从windows读)
windows
显卡
XP系统
如何

网友A:
自己顶下,问题解决了再加100分

网友B:
用优化大师

网友C:
AGP的不知道
pci的专门有两个端口用来读取pci设备的配置空间。
pci-e也有专门的端口用来读写配置空间。
具体的内存空间访问需要看芯片的文档。

网友D:
2楼的回答很牛呀

网友E:
现在可以从端口读出Vendor ID与Driver ID了,但无法得到相关参数,如显存大小

网友F:
自己搞得差不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