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

楼主:
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€闁跨噦鎷�
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
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€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
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
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
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/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
闂佹椿婢€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
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〒閹斤拷
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〒閹斤拷
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�
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€鍋為懖锟�
EEWorld婵☆偊顣︾粈渚€銆冨☉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�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wince4.2 按下电源启动程序,(不是冷启动和热启动)
litiantao
litiantao

网友A(2007-09-11):
wince4.2 按下电源启动程序,(不是冷启动和热启动)
我是在Symbol mc1000上做的一个应用程序,机上装的是Wince 4.2
在冷启动会把我的程序清掉
在热启动会进入我的程序
但是,我要在关闭电源,然后按下电源开关打开mc1000时候就进入我的程序,mc1000在按下电源关机时其实跟待机一样,并没有关机,所以不会运行启动的连接文件,
有哪位兄弟知道的,麻烦指点一二,不胜感激!
不胜感激
应用程序
WindowCE

网友B:
我用的是VS C#2003
请问怎样改Wince 的注册表啊,是那个文件?我在网上搜了一下,但是没找到那个文件啊

网友C:
没有玩过Symbol mc1000,只能顶一下

网友D:
要实现你说的功能,我想有2个办法,一个就是修改开关机按键的驱动,这个应该很难办到。另外一个可行的,是你自己写一个后台执行的监控程序,遇到系统电源状态发生改变,就进行判断,然后执行相应的操作。

网友E:
如果在 VS C#2003下边访问wince4.2得注册表可以参考用下opennetcf得类库,里边专门有一个访问注册表得类~~
或者用vs2005开发,CF.net2.0已经带有访问注册表得类了,在ce4.2装一个可以运行2005开发得补丁~~
电源键得问题好像也可以解决,mc1000用的比较少~~
可以交流一下,我QQ:12070769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