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wince如何编写自定义的外壳程序?

楼主(2007-07-23):
wince如何编写自定义的外壳程序?
做个自定义外壳程序(也叫主操作界面),一开机就进入界面,然后这个界面(就像手机的主菜单)上有6个图标表示支持不同的功能,现在假定是6个按钮好了,我点击任意一个按钮就打开 ,另一个程序出现另一个界面,然后覆盖在原来的界面窗口之上,应该是这样的吧?
请问这个自定义的外壳程序用EVC如何编写呢?可否给点思路呢?
外壳
菜单
wince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直接写个应用程序,然后在注册表替换explorer就可以了..

网友B:
是做自己的shell,能给点思路吗?

网友C:
修改public\shell\oak中相关的源文件,我的项目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D:
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应用程序。根据你的叙述,就是写一个基于对话框的应用程序,然后把这个程序替代explorer。这不是什么取巧的方法,shell其实也是一样的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