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 VS2005 C#如何开发MP3文件播放器?

楼主(2007-11-02):
wince5.0 VS2005 C#如何开发MP3文件播放器?
使用VS2005 C#开发WINCE5.0应用程序,不能添加MEDIA PLAYER 控件,请问使用C#如何开发 MP3文件的播放器?谢谢!
播放器
开发
如何
应用程序
WindowCE

网友A:
有不下100种方法,你想先听哪一种?

网友B:
yashi :
能告诉我一个简单的吗,谢谢啦,大谢谢啦!

网友C:
DSHOW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:
DSHOW 在C#下不知道怎么使用,也找不到相关的帮助,
希望给予帮助!谢谢

网友D:
CodeProject里有,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,我好象是搜索关键字OpenNetCF找到的,下下来能用,还有源代码!

网友E:
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写解码器.可以很自由的控制.

网友F(2008-01-11):
我现在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,查了好多资料,所以我们暂时打算用EVC dshow,但是我擅长c#,只好暂时把项目给别人做了!请有在c#中wince调用WMP的朋友给个建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