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高手这些AT命令是什么意思啊?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!!!谢谢!!

楼主:
以下AT命令有点多,但是小弟刚开始接触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请各位高手解决一下,小弟先谢谢了!!!
+CXT=
+CFG=“
+CAD?
+CDR
+CDS
+CRM=
+CBC?
+CQD=
+CRC=
+CSS?
+CSQ?
+CMUX =
+CFC=
+CTA=
$QCQNC
$QCPREV
$QCCLR
$QCDMR=
$QCDMR=
at&cX
at&cX
at$qcqnc=X
at$qcso=X
at+cta=X
+DR
+DS
+EB
+EFCS
+ER
+ES
+ESR
+ETBM
+GCAP
+GMI
+GMM
+GMR
+GOI
+GSN
+ICF
+IFC
+ILRR
+IPR
+MA
+MS
+MV18R
+MV18S

网友:
查手册啊,这些东西谁能记得住啊, 到网上搜一相应得芯片手册, 看看就知道了, 厂家肯定会提供帮助文件的.

网友:
我觉得AT指令只是一个标准的规范

在这个规范下,不同的厂商会不自觉的修改成有自己特色的东西,不排除一些常用的被统一

所以,手册得好好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