涓撲笟鎶€鏈腑蹇�

楼主:
TI鎶€鏈鍧�
妯℃嫙涓庢贩鍚堜俊鍙�
鏃犵嚎杩炴帴
寰帶鍒跺櫒MCU
DSP涓嶢RM澶勭悊鍣�
DigiKey寰楁嵎鎶€鏈笓鍖�
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�
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″ぇ璧�
鎰忔硶鍗婂浣�-浣庡姛鑰楀皠棰�
MEMS浼犳劅鍣�
ADI宸ヤ笟鎶€鏈�
鐢靛瓙鎶€鏈氦娴�
杈圭紭AI
宓屽叆寮忕郴缁�
ARM鎶€鏈�
Linux涓庡畨鍗�
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
缂栫▼鍩虹
鍗曠墖鏈�
鍥戒骇MCU
鐟炶惃鐢靛瓙MCU
51鍗曠墖鏈�
鍥戒骇鑺墖浜ゆ祦
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�
妯℃嫙鐢靛瓙
TI 妯℃嫙涓庢贩鍚堜俊鍙�
鐢垫簮鎶€鏈�
寮€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�
LED涓撳尯
TI 妯℃嫙涓庢贩鍚堜俊鍙�
鏃犵嚎杩炴帴
TI鏃犵嚎杩炴帴
浼犳劅鍣�
PCB璁捐
缁煎悎鎶€鏈氦娴�
娴嬭瘯/娴嬮噺
鍒嗙珛鍣ㄤ欢
鐢佃矾瑙傚療瀹�
涓嬭浇涓績涓撶増
澶у鍫備笓鐗�
娴嬭瘎涓績涓撶増
琛屼笟搴旂敤
姹借溅鐢靛瓙
鏈哄櫒浜哄紑鍙�
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
ADI宸ヤ笟鎶€鏈�
鑳芥簮鍩虹璁炬柦
鍖荤枟鐢靛瓙
娑堣垂鐢靛瓙
鍒涙剰涓庡疄璺�
鐢靛瓙绔炶禌
DIY/寮€婧愮‖浠朵笓鍖�
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═LP3547璇勬祴涓撳尯
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
MicroPython寮€婧愮増鍧�
鍒涙柊瀹為獙瀹�
浠ユ媶浼氬弸
ON鍜孉vnet鐗╄仈缃戝垱鏂拌璁″ぇ璧�
娣榚娣�
鍒涙剰甯傞泦
浼戞伅涓€涓�
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
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
姹傝亴鎷涜仒
涓烘垜浠彁寤鸿&鍏憡
EEWorld棰佸涓撳尯
淇℃伅鍙戝竷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请教大家一个Directx的问题
lixinqing
lixinqing

网友A(2007-04-06):
请教大家一个Directx的问题
我在vs2005下开发CE程序,已经安装dx81sdk,并在vs中配置了dxsdk的头文件和库文件,路径均在最前面.在程序中也引用了dxguid.lib ddraw.lib,程序很简单,只有几句:
LPDIRECTDRAW lpDD=NULL;
if(FAILED(DirectDrawCreate(NULL , &lpDD , NULL))) return FALSE;
lpDD->Release();
lpDD=NULL;
可以编译通过,但联接时出现:
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rectDrawCreat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WinMain
不知是怎么回事,请各位大侠指教,谢谢!
error
,
return
,
function
程序

网友B:
和安装PC机上的DX SDK一些关系都没有的。
关键是平台的SDK,如果用模拟器的话,就不要试了(在EVC4下是这样的)

网友C:
谢谢楼上的回答,我不是用模拟器,用的是2440开发板,已经Build了一个支持Directx的内核,现在的情况是在vs2005中生成不了执行程序(联接不成功).郁闷...

网友D:
你做系统镜像的时候需要加入DirectX方面的东西,生成并安装SDK。
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东西,但是我现在是调试的时候也出现问题,说不支持Flip Surface
共同研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