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有WinCE4下的五笔输入法下载,怎样将它加入到我定制的系统中去,系统运行时如何切换输入法?

楼主:
客户要求系统中加入五笔输入法,而PB中只带有拼音,要怎样才能添加第三方的输入法。

另外,在哪里可以下载到WinCE4。2上运行的五笔输入法软件。

还有就是系统运行时怎样切换输入法,如果有多种输入法存在,好像只能在中英文之间切换。

网友:
如果能加入五笔输入法那是相当不错了.

网友:
这种软件应该找专业公司定制吧

网友:
我就是想定制一个带有五笔输入法的操作系统,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五笔输入法

网友:
{
        if (dwReason == DLL_PROCESS_ATTACH

网友:
上面的只是一部分,大概的,具体的可以去网上找,很固定的格式.

网友:
请问哪公司做这五笔输入法,可以考虑购买。

网友:
lz这个问题就直接去网上搜了,pc上做五笔的,应该技术好一些吧。可以问问有没有wince下的了。
好像没有见过在mobile下的。
你多问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