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:怎么去掉Wince桌面这行字:Microsoft Windows CE V5.0(Build ....

楼主:
如题

网友:
你编译是用debug版配置吗?使用release版配置编译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我是用release编译的呀,用的是BVDMain BSP,有没有什么选项可控制?

网友:
在Build工具栏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。

网友:
fengwx,你好,谢谢你的答复。我现在用的就是release编译的,build工具栏下拉列表框中好象没有东西可以控制上面的信息输出啊

网友:
我不大明白你的问题啊,什么这行字,桌面的背景吗,还是什么,是背景的话也没必要问了。

网友:
不是背景图片,但是就是在桌面有这么一行字,怎么也去不掉(我换了背景也不行)

网友:
只要定义SHIP_BUILD这个宏就可以了。
或者在[plateform->setting->Build Options]选中Enable Ship Build。

网友:
它不是桌面?

网友:
谢谢fire_up(飞跃星河),我试一下先

网友:
搞定,结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