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处理Chache
fenglangxing
fenglangxing

网友A(2007-04-11):
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处理Chache
在使用s3c44b0的时候,看到有这么一条语句
rNCACHBE0=(((Non_Cache_End)>>12)<<16)|((Non_Cache_Start)>>12);
为什么这样就可以设置非cache区的起始和结束地址了?
另外为什么要写成((Non_Cache_End)>>12)<<16,直接写成Non_Cache_End<<4不就行了?
多谢

网友B:
不一样的,有尾数问题。左移再右移后低位为0了。

网友C:
那么rNCACHBE0或rNCACHBE1的格式(即每位的定义)是什么样的呢?
查了它的资料,却没有找到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