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操作系统RTOS
vxWorks下USB设备插入后,软件的中断响应点在什么位置?

楼主(2007-10-15):
vxWorks下USB设备插入后,软件的中断响应点在什么位置?
设备插入后应该是产生一个中断,没找到这个中断点在什么地方?
着急啊!
设备
软件

网友A:
Vxworks已经封装了这个中断。需要看你具体用的什么控制器。如果你装了USB的驱动,那么可以在源代码里面看。1.1版本的驱动和2.0版本的驱动,是不一样的。在2.0版本以上的驱动里,ISR在usbUhcdIsr(或者usbEhcdIsr,usbOhcdIsr)里面。在1.1版本,ISR位于usbHcdOhciLib.c一类文件里,名字叫做intThread。

网友B:
谢谢!
在usbHcdUhciLib.c(UHCI)是不是也有一个intThread?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:产生中断以后D+或者D-要用来传送数据,那这个中断怎么把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断开的呢?
ningxin老兄做过USB驱动吗?
USBD层的驱动是不是有操作系统完全提供,我们不需要修改直接调用就可以了?
对于程序员只要把client层和HCD层弄好就可以了吧?

网友C:
上下拉的问题,由硬件来解决,不需要软件处理。基本上Vxworks的驱动可以直接使用,只需要根据应用来编写代码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也就是说: 直接编写类驱动和HCD驱动就可以了,
他的枚举过程是不是由USBD(USB核心协议驱动)完成的,或者说由操作系统完成了.
不知道我说的对吗?

网友E:
是的。在代码里找个例子看看,不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