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L中的getline在CE下用不了

楼主(2007-03-29):
STL中的getline在CE下用不了
读文件中的一行数据,这个API有没有可以替代的。
另外我从http://users.libero.it/g.govi/info_ce_en.html上面下了一个针对WINCE的STL,怎么使用啊?getline在哪个文件中?
数据

网友:
No stream library (iostream, iostream.h, etc. are missing).
No stream iterators: ostream_iterator and istream_iterator.
No stream-related functions (this limits the functionality in some class template, such as rope and string )
rope.dump is not available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是不是对输入输出流库没有哈??

网友:
算了,不用getline了,自己写了一个读*.INI的函数,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,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。
using namespace std;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int GetPrivateProfileString(const LPTSTR path, const LPTSTR section, const LPTSTR key, LPTSTR result)
{
TCHAR ppos = NULL;
wstring inbuf;
wstring strsect;
wstring srchkey;
srchkey += section;
srchkey += MIDDLESTRING;
srchkey += key;
std::vector
record;
std::map
> tempmap;
std::wifstream outfile(path);
if(!outfile.is_open()){
::MessageBox(NULL, _T("Need *.ini file"), _T("Test350"), MB_OK);
return 0;
}
while(outfile.good())
{
TCHAR temp[5] = {0, };
outfile.read(temp, 1);
if(temp[0] != 0x0a){
inbuf += temp;
} else {
record.push_back(inbuf);
inbuf.clear();
}
}
outfile.close();
if(record.empty()){
return 0;
}
for(UINT iloop = 0; iloop < record.size(); iloop ++){
wstring strini = record[iloop];
int first = strini.find('[');
int last = strini.rfind(']');
if( first != string::npos && last != string::npos && first != last+1)
{
strsect = strini.substr(first+1,last-first-1);
continue ;
}
if(strsect.empty()){
return 0;
}
if((first=strini.find('='))== string::npos){
return 0;
}
wstring strtmp1= strini.substr(0,first);
wstring strtmp2=strini.substr(first+1, wstring::npos);
first= strtmp1.find_first_not_of(_T(" \t"));
last = strtmp1.find_last_not_of(_T(" \t"));
if(first == string::npos || last == string::npos){
return 0;
}
wstring strkey = strtmp1.substr(first, last-first+1);
first = strtmp2.find_first_not_of(_T(" \t"));
if(((last = strtmp2.find(_T("\t#"), first )) != wstring::npos) ||
((last = strtmp2.find(_T(" #"), first )) != wstring::npos) ||
((last = strtmp2.find(_T("\t//"), first )) != wstring::npos)||
((last = strtmp2.find(_T(" //"), first )) != wstring::npos))
{
strtmp2 = strtmp2.substr(0, last-first);
}
last = strtmp2.find_last_not_of(_T(" \t"));
if(first == string::npos || last == string::npos){
return 0;
}
wstring value = strtmp2.substr(first, last-first+1);
wstring mapkey = strsect + MIDDLESTRING;
mapkey += strkey;
tempmap[mapkey] = value;
}
map
>::iterator it;
it = tempmap.find(srchkey);
if(it == tempmap.end()){
_tcscpy(result, _T("NONE"));
return 0;
} else {
_tcscpy(result , it->second.c_str());
return 1;
}
}

网友A:
仿造网上列子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