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platform build系统裁减定制 和wince数据库

楼主(2007-12-29):
platform build系统裁减定制 和wince数据库
如题
本人没有用过platform builder
先用CeCreateDatabaseEx 在sd卡的某数据卷中创建数据库,出错,提示:This function is not valid on this platform.
后用CeCreateDatabaseEx2 函数替换,仍出现以上错误。
请问,这个是否与platform builder
对系统的裁减有关
可介绍下platform builder么?其对系统的软件,硬件的相关影响的东西
wince
builder
function
系统

网友A:
定制内核的时候选用sql server ce 选项

网友B:
对,是和系统裁剪有关。
platform builder不是1,2句话能说清楚的,wince系统是一个组件化的操作系统,除了最基本的core以外,其它都是可选的,platform builder主要就是用来完成这个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