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驱动显示异常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05):
LCD驱动显示异常的问题
现在写一个SHARP VGA的TFT屏驱动,现在屏可以显示,但显示的不是全部的内容,大概是正常显示内容的1/4的样子,但是填满了全屏,也就是这样:
---------
| 1 2 3 4 | ---->如果这是正常的显示
| 1 2 3 4 |
| 1 2 3 4 |
| 1 2 3 4 |
---------
---------
| 1 2 | ---->那么这是目前不正常的显示
| 1 2 |
| 1 2 |
| 1 2 |
|---------
也就是本来应该位于屏幕正中的WinCE图标跑到了右下角,并且只露出那个图标的左上部分
请问这可能是哪方面的设置不对导致的?谢谢
驱动

网友A:
你屏的场频,帧频等设置不正确。我以前在这上面也卡了好久!!!

网友B:
请问场频、帧频是指什么的频率?
CLK、HSYNC、VSYNC等我都根据datasheet设了

网友C:
关键是设的对不对。

网友D:
严格根据datasheet设的,并且拿示波器和频谱仪看过的

网友E:
是做硬件的接错了,结贴

网友F:
??请版主结贴?怎么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