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中关于Onpaint()闪烁的问题

楼主:
我的工程是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界面,我在Onpaint()中画了几个线,用键盘来控制时,每按下一个键画的几根线都要闪烁,怎样才能让线一直都在那,不闪烁了,小女子才上路,请各位多多指教,先谢谢了哈:)

网友:
应该和VC类似吧

小顶一下

键盘控制啥呀,控制画线吗

网友:
你有没有调用InvalidateRect函数,如果调用的话把最后一个参数改为FALSE.另外要重载WM_ERASEBKGND消息的回调函数,返回值-1就好了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的,解决这种问题没有固定的方法,调试一下就行了,原则就是欺骗你的眼睛。只要让画面每次刷新变化不大,眼睛就感觉不到闪烁。

网友:
1、不要删除背景
2、把图象事先画到一个内存DC中,再一次性贴到你的显示DC上

网友:
谢谢呀 用上了
加WM_ERASEBKGND 返回-1 就可以了 呵

网友:
女孩子搞程序,难得

网友:
引帖为神帖,07年1月份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