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:
我在做一个串口通信程序,大家知道pc是32位,而c51是8位,那我怎么做到在pc上发送的25,在51中接受也是25。也就是在pc上用二进制发送25,在51中中断接受,请问这个中断程序怎么写才能接受到25。

网友:
通信接口和处理器的数据无关的

只要PC端和MCU端的串口通信都有相同的配置属性,那就能通信了!!

你发的数据只要链路没问题,数据传输就没问题

放心传数据吧...

只要按51系统里串口的配置,经过电平转换芯片板子处理一下电平匹配就好...

网友:
如1楼所说,把数据的传输与数据的表示分开来考虑。

在处理数据时,注意两个平台中数据类型的位宽(如整数)。

网友:
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?

网友:
做一个转换程序

网友:
晕,串行通讯是硬件平台无关的,RS232/485规定每次传输一个字节,即使是1024位平台每帧也是传输一个字节。

网友:
那么pc上的数据是分几帧传过去的吗?例如:vb中的一个字符是分几帧传过去的!

网友:
yadain(浪得虚名) ( ) 信誉:100    Blog   加为好友  2007-04-17 14:18:34  得分: 0

   那么pc上的数据是分几帧传过去的吗?例如:vb中的一个字符是分几帧传过去的!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可以重新封装接口,让它"看"起来像一次发一个对象过去

但是,到了通信的底层,它还是一个字节一帧地通信...

网友:
那请教了
在vb中我这样发送   Comm1.Output = Text1.Text 其中Text1.Text =25
那么在单片机端怎样接受到25
中断程序怎么写才能接受到25这个数啊

网友:
那么在单片机端怎样接受到25
中断程序怎么写才能接受到25这个数啊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一:先确认单片机和PC上VB程序打开的端口物理上正确的连接
二:确认双方使用相同的串口配置

然后在单片机中写一个函数,让它去响应串行口接收中断
就是传说中的串口接收ISR

当你的PC中的VB程序发了0X25的时候
单片机会自动接收,然后执行你的那个串口接收ISR

你只需要在ISR里把SBUF里的0X25转移到你对应的缓冲区即可

网友:
然后在单片机中写一个函数,让它去响应串行口接收中断
就是传说中的串口接收ISR

请问这个串口接收ISR怎么实现
我的中断程序是正确的
但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接受完了25这个数
这样行吗?
void ComInINT(void) interrupt 4 using 3
{
   if(RI)
  {
    unsigned char ch;
    RI = 0; //RI清零         uns
    ch= SBUF;
  }
}
这样ch=25

网友:
完全不用管它,25发过去就是25啊,

网友:
这个LZ不用担心,发过去都是二进制的,你受到了以后,在SBUF取出来就是25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