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Driver 开发新手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侠:小弟现需在WinCE5.0开发wifi driver,以前完全没有相关经验,完全没有概念,模不着头脑,问题真的很多。感觉微软本身的文档挺混乱的,说的也不怎么具体,大家有没有好的教材?最好可以可以手把手教这个开发过程的啊(第一步做什么,第二步做什么。。。)?包括Platform Builder使用过程,如何与VS结合使用进行开发等等弱智问题。。。或者哪位大侠可以有耐心在这里按步骤说说?

还有个具体问题:
我刚刚装好了CE Platform Builder 5,导入了BSP,根据BSP的文档,build了一个Sample Platform,但是当build自己定制的OS时,却总有如下错误:

BUILD: [01:0000000067:ERRORE] NMAKE :  U1073: don't know how to make 'obj\ARMV4I\debug\oeminit.obj'
BUILD: [01:0000000069:ERRORE] NMAKE.EXE   -i -c BUILDMSG=Stop.  NOLINK=1 NOPASS0=1 failed - rc = 2

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希望各位赐教!

(问题很烦琐,但绝对给分,非常有帮助的还要加贴另外给分,谢谢了!)

网友:
这种错误无法考究是错在什么环节?
主要注意你选用的BSP是否去掉了“只读”属性?安装PB时不要使用中文名称,以及编译选项设置等等,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。
驱动我想这个你还是先看看PB帮助文档中的东西吧,毕竟有利于你入门,想让人指点清楚,也得就事论事,呵呵。

网友:
你找下有没oeminit.c这个文件,看把他改成init.c再编译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的话你可以先在public中的drivers下找个相似的驱动看看,然后把他拷贝到你的bsp中试试

网友:
多谢楼上两位回复!我先试试你们的建议再回来更新。

另外,我现在在摆弄BSP提供的Sample platform,release和debug模式我都生成了OS image,可是在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 里面的Target Device只有release的;甚至连这个release的“target device”和它的“associated run-time image”一开始都没有,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了,但debug模式的“target device”始终没有出现。这是怎么回事?感觉pb实在不怎么好控制?

网友:
问的不好,揭帖算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