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【高分求助】关于ARMV6的仿真

楼主(2007-06-07):
【高分求助】关于ARMV6的仿真
我使用的是RVDS2.2. 在编译设置选项里设置只要我选择ARMV6系列的芯片,编译连结可以通过,但DEBUG(运行)的时候GO MAIN就会出错,提示有未定义的指令。而只要选择V6以下的芯片,都是好着的。
编译的程序很简单,就是一个MAIN函数。
请高手指点一下,如何正确的利用RVDS仿真ARMV6系列的片子。
仿真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B:
偶还在用ads1.2呢,你也跑得太快了吧?

网友C:
ADS1.2不支持ARMV6吧?

网友D:
自己再顶下~

网友E:
我跟踪后发现是因为我仿真的CPU是带浮点协处理器的ARM1136JF-S。代码编译后会生成一些VFP的初始化代码,运行到以下语句的时候报错:
FMXR FPEXC, r0 ; FPEXC = r0
说是未定义的指令。
请高手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