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ALVC164245和s3c2440的IO直接相连,但均发热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用74ALVC164245来把CPU的外部Io电平转为5V,但一上电运行程序CPU以及74ALVC164245就很烫,有短路现象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:
两个可能:
   1.焊接问题。
   2.两边同时设为输出。并且一高一低。。。

网友:
焊接问题不可能有问题,因为焊了几块板子都是这样现象,第二的原因到是有可能,但怎么做个试验验证一下呢?

网友:
搞定了,是第二种情况造成的,结贴!谢谢ningxin(资深民工) ,高手呀,出手就是不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可能:
   1.焊接问题。
   2.两边同时设为输出。并且一高一低。。。

两边同时设为输出。并且一高一低。。。?是什么意思?2440不是控制164245的吗?164245的输出输入时通过2440控制的? 一高一低是什么意思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