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系列单片机,求教一个IR的问题,达人乱入....

楼主(2007-08-09):
51系列单片机,求教一个IR的问题,达人乱入....
遥控器用的是PHILIPS RC-6协议..
( RC-6介绍:
http://www.sbprojects.com/knowledge/ir/rc6.htm )
在RC-6的头后面跟了自己定义的遥控器的Header Field,假设有21位,例如(1 1100 1000 0000 0001 0001),然后才是用于控制的数据内容大约2byte,分别定义了不同的命令内容.
实际上一按下遥控器上的某按键,就会发出一串数据,最前面是RC-6的头,后面跟了本类遥控器的Header Field,最后是代表不同控制命令的数据.
要怎么在软件上实现? 抓到这么一长串数据->判断
希望有过此类项目的蝈蝈,最好给个算法.....
遥控器
数据
最好

网友A:
自己顶下下....
刚刚忘说了
用示波器发现垃圾遥控器用的是差分曼彻斯特编码.....波型抓出来人肉解码后跟内容相符..
可以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进入中断,并判断.

网友B:
用一个结构型变量就可以吧,因为你的头都是固定大小和类型的,所以在内存里定义一个和header+command一致的类型,直接把数据添到这个变量,就自然区分出header和command了。不知道理解对搂主的意思没有

网友C:
问题在于这个数据怎么得来..
和在PC上不太一样,我只能通过Event of IR detect interrupt的变化(例如0->1)抓当前状态(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),然后这个Event要清0等待下一个Event.也就是说只能在特定的时间(Event为1的时候)抓取状态得到这些数据..

网友D:
中断处理接收,中断外发送

网友E:
通信中,基本上都是这样的:
收一个包,数据协议分析,执行相应的动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