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了内核的一个文件,如何最快的更新内核文件NK.bin?

楼主:
每次改完都是重新编译整个osdesign,太慢了,不能忍了。请大家指教,谢谢!

网友:
1.你可以重编译驱动,然后把新的dll考到($_flatreleasedir)目录里面,然后makeimg就可以了,这个比较快些

2.你的驱动文件要被加载就肯定有这个信息,你再看看,对了,不要用shipbuild哈,用debug和retail都可以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修改的那部分文件,编译出来是个lib,不是dll,所以直接copy到release目录在make run-time image行不通。
不知道lib变成dll需要怎样的方法?

网友:
我常用的方法:
在PB中单击“Build OS”->“Open Release Directory”菜单会打开命令行窗口,在命令行中改变当前目录到你的BSP目录,执行“build”命令编译BSP,执行“buildrel”命令会复制新编译的文件到%_FLATRELEASEDIR%目录,执行“makeimg”命令生成NK.BIN文件。

网友:
我修改的不是bsp的文件,而是内核里的,所以应该是切换到所修改文件的目录下做build吧?
buildrel会将新编译的文件复制到_FLATRELEASEDIR没错,但是它会将lib文件转换成dll吗?因为build完是lib,而最后的nk.bin里需要dll。

网友:
可以到你改动的模块路径下先build一下,然后再sysgen + 模块名字,这样就会把相应的lib链接成dll了,然后手动拷贝到release folder下再直接makeimg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