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PC机键盘无法完成自检?单片机高手请进

楼主:
系统上电后PC机提示找不到KEYBOARD
高手帮忙看看!主程序部分,这样写有问题吗?
void main()
{

      BYTE RcvPc;

//定时器0初始化
  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方式1
          TH0=0xe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.0592M晶振        5ms扫描一次键盘是否有键被按下
          TL0=0x00;
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if((Pclk==1)&&(Psdata==1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KeyCode = 0XAA;              //上电复位后发送0xaa模拟键盘完成自检信息
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           //发送0xaa自检成功信号
  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{
             if(InterruptCount==2)        //定时中断计数每10ms检测一下数据线是否为低电平
          {
           InterruptCount=0;           //计数清零
          if(Psdata=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数据线是否为低电平
          {
           //LED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点亮LED1

           BEEP = 0;

           RcvPc=ReadOneByte_From_PC();
           //KeyCode = 0xfa;
           //SendOneByte_To_Host();
           if(RcvPc==0xee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Code = 0xfa;
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   //键盘发送字节给PC机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RcvPc == 0xfe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//KeyCode = 0xf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PC机接收完一个字节后,发送'0XFA'作为回应信号给主机
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RcvPc == 0xf2)                   //读ID,键盘回应两个字节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Code = 0xfa;
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
                KeyCode = 0xAB;
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
                KeyCode =0x83;
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Code = 0xf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PC机接收完一个字节后,发送'0XFA'作为回应信号给主机
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_To_Host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
      }

}

网友:
  if((Pclk==1)&&(Psdata==1))
  {
  KeyCode = 0XAA;              //上电复位后发送0xaa模拟键盘完成自检信息
  SendOneByte_To_Host();    //发送0xaa自检成功信号
  }

如果单片机开得不是时间那检测就不时间,嘿嘿

不知道这个发的是不是时候,好好研究一下协议吧

网友:
那自检初始化顺序是当检测到数据线为低就连续发送0xff,0xed,0xf2,0xf3,0xf4等命令字节,还是检测到数据线为低电平就只发送一个字节,如果要发送下个字节就要Psdata再次为低电平时?
顺序是这样子吗? 那第一句键盘要发送的0XAA是什么时候发出去啊?
Keyboard: AA  Self-test passed                ;Keyboard controller init
Host:     ED  Set/Reset Status Indicators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00  Turn off all LEDs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F2  Read ID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Keyboard: AB    First byte of ID
Host:     ED  Set/Reset Status Indicators     ;BIOS init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02  Turn on Num Lock LED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F3  Set Typematic Rate/Delay        ;Windows init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20  500 ms / 30.0 reports/sec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F4  Enable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F3  Set Typematic Rate/delay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Host:     00  250 ms / 30.0 reports/sec
Keyboard: FA  Acknowledge

网友:
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开机时PC+通用键盘 通讯情况.
如果有个数字示波器并且清楚键盘数据格式的话,应该很容易分析出来的.

网友:
那PC机上电后,PC机会发送哪些命令字到键盘?然后键盘回应啊!

网友:
你還需要去研究協議,如果你沒有相關的資料,留下郵箱,我寄給你

网友:
FireFire 我的邮箱是lyzc11@126.com
另外我想说的是现在程序上电后无法检测到键盘,就停在等你按F1或Del键,但这时我按F1或Del键可以对PC机进行操作,但一到了XP操作系统,键盘就失效了!!!请问是为什么,是不是我的初始化接收PC机命令的顺序不对!!!请指教!!!急急急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:
有份资料是 PS2技术参考,你可以看下,讲的很详细。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接口的,要看相应总线的通信协议,不同的协议设计方法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