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MSP430死机问题
charon2
charon2

网友A(2007-08-13):
MSP430死机问题
用MSP430做的保护器,可以通过短信控制,但有个问题就是当接收到短信未执行命令就显示0000死机,但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经常出现,快则两天,慢则一两个月,现在发现下面的电源板变压器温度在室温26时可达到45度,而正上方正好是单片机现场估计会更高,实验室死机出现的概率很小,个人觉得是干扰的问题,请高人指导一下
短信
保护器

网友B:
这个温度不算高
找找死机的状态:
不执行了?
跑飞了?
还是其它

网友C:
死机的时候所有功能都没了,应该是不执行了,就好象停止了一样

网友D:
收到短信未执行命令就显示0000死机?自己做的显示屏?
有以下思路,可以解决问题
1,收到短信,就在MSP430的FLASH里面做记录,看看走到那一步死机了?
2,加装硬件看门狗电路
3,短信接受模块的射频干扰问题
4,单片机,做屏蔽
基本上通过以上,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E:
我的msn:starlyc@hotmail.fr

网友F:
24小时运行的程序,必须有看门狗,而且是外部独立看门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