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PC 2003模拟器问题

楼主:
我先安装了Microsoft  Pocket  PC  2003  SDK.msi
又装了Chinese  (Simplified)  Emulation  Images.msi
可还是不能用啊
错误:
Emulator for windows ce
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the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
please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and tyr again
请问是什么原因啊?谢谢~~

网友:
好像要替换一个文件,忘记叫什么名字了,在网上查一下

网友:
买个真的PPC呗。不贵的~~~

网友:
现在大家的机器都更新了,用了855,915甚至更新的主板芯片组,在这样的机器上,安装Windows XP SP2,系统会自动启用物理地址扩展(PAE Phisical Address Extension)以提高性能,这样就影响了很多模拟器或者虚拟机的运行,主要是Connectix系列的虚拟机,例如Virtual PC等等。微软的SDK模拟器还有虚拟机Emulator Preview也是在Connectix软件的基础上开发的,目前的版本暂时无法和PAE兼容!就导致了驱动程序无法加载,无法安装完成以及运行时跳出等问题。
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关闭物理地址扩展。
在系统-->属性-->高级的”启动和故障恢复中“,按下设置,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下”编辑“来编辑启动文件
在这里
[operating systems]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"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" /fastdetect
加上
/NoExecute=AlwaysOff这个参数
成为
[operating systems]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"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" /fastdetect /NoExecute=AlwaysOff
重起计算机,再安装SDK以及其他模拟器,就可以正常运行了。
查看是否已经启用”物理地址扩展“的方法:系统属性的”常规“选项卡中,内存信息的下面,如果有”物理地址扩展“这个字样,就已经起用了,用上述方法可以关闭。

网友:
据我的经验这是2个不同的问题,汉化和错误不是一个问题,
对于错误,我前几天还碰到过:网上比较通用的解决办法是:
  1如果是你在xp2下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"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. Please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and try again."",这个问题可以在微软
的网站上找到答案.解决办法就是:右击我的电脑->属性->高级->启动和故障恢复->设置->默认操作系统(如果你是安装了多个操作系统的话,那你就在这里选择你要安装EVC的系统)->编辑  "/noexecute=optin"---修改为------- "/execute=optin"
  2>这时候再编译一下,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(或者也可以在右击我的电脑->属性->)硬件->设备管理器  中的系统设备中的Virtual PC Application Service这一项有没有启动起来,如果没有那就要重新启动一下电脑),如果编译还有这个问题那也要重启电脑,再试试.

汉化的问题,我的办法是把E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Tools\wce420\POCKET PC 2003\CHS\Pocket_PC(E是我的安装盘)的PPC_2003_SE_CHS.bin文件,复制到E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Tools\wce420\POCKET PC 2003\Emulation中,然后把PPC_2003_WWE.bin做备份,把PPC_2003_SE_CHS.bin改名成PPC_2003_WWE.bin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