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Tornado2.2制作硬盘启动盘后,显示器打印+号后就没反应 ...
powerding
powerding

网友A(2007-09-12):
Tornado2.2制作硬盘启动盘后,显示器打印+号后就没反应了
开始的时候用硬盘启动是正常的,能PING通,telnet,FTP都可以用。我们换用vxWorks文件后,它在启动的时候对硬盘做了重新分区,然后启动不了,把vxWorks换回去也不行。
然后我们将硬盘格式化了(FAT),重新用mkboot将硬盘制作成启动盘,把以前能正常启动的bootrom.sys和vxWorks拷进去,结果不断的重启(+号都没打印)。换了一个bootrom.sys后,显示器能打印+号,但是后面就没反应了,串口什么打印都没有?
请问这个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?是启动盘没有做好么?
显示器
启动盘
制作

网友B:
你如果保存了以前好使的bootrom.sys的话. 那么 这次你格式化硬盘后,不要用mkboot命令.只用vxsys命令: vxsys c: 回车. (假设你的硬盘是c盘) 然后把bootrom.sys直接拷贝到c盘根目录下. 你再试试.

网友C:
我这个硬盘再宿主机上是用USB连上作为移动硬盘的,可以用vxsys命令么?

网友D:
再格式化硬盘并用mkboot做了启动盘后,放上以前好使的那个bootrom.sys也不好使了,不断的重启,连+号都没打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