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ARM问题

楼主(2007-06-07):
ARM问题
小弟我现在刚开始学习ARM,遇到了很多问题,特请教各位高手:
1.什么时候使用ARM模式和什么时候使用THUMB模式?
2.CPSR能不能修改?
3.7种运行模式怎么运用?
4.什么是协处理器?它们怎么使用和什么时候使用?
5.ARM里的结构体怎么用?
MAP 8020
x # 8
y # 8
string # 16
ADR R5, x ;这里出错了,提示没有找到x这个标志.
书上说是这样定义了, 但是在后面使用的时候出错,为什么?
希望大家帮帮忙,谢谢!
问题
标志
处理器
结构体

网友A:
1.什么时候使用ARM模式和什么时候使用THUMB模式?
Thumb比较节省存储空间,新同学可不考虑这个问题,总是用ARM状态好了。
2.CPSR能不能修改?
能。但在Usr模式只能改一些标志。
3.7种运行模式怎么运用?
通常boot后完成初始化就要切到User模式。有异常出现处理器会自动切到相应的异常模式。
4.什么是协处理器?它们怎么使用和什么时候使用?
新同学可先跳过这部分。

网友B:
谢谢楼上的解答,我还有一些问题,另发一贴。(这是我每天看书得出来的问题,希望新学习ARM的朋友一起来研究)
email: rainbow_wu18@163.com

网友C:
3.7种运行模式怎么运用?
通常boot后完成初始化就要切到User模式。有异常出现处理器会自动切到相应的异常模式。
只能在处理异常的时候才能切换模式么?其他情况可不可以?

网友D:
User模式是没有切换模式的特权的。如果要提供相应的功能,应通过SWI进行处理。
所有的异常模式都具有特权,所以在ISR或异常处理程序里面可以切换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