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WinCE上隐藏鼠标的问题???

楼主(2007-09-10):
关于在WinCE上隐藏鼠标的问题???
我要用程序在WinCE上隐藏鼠标光标,我要用什么函数,怎么做呢??谢谢,高手们
程序
鼠标
问题
WindowCE

网友A:
定制系统,我的CE系统就不显示光标的。

网友B:
怎么定制系统呀,我是新手,能不能说的详细点,谢谢

网友C:
请高手帮帮忙吧,我不明白怎么回事,有没有好人说清楚一些,谢谢

网友D:
如果你只是想在你的应用程序里面不显示鼠标的话,那按你的思路,用应用程序是可以解决的。但是,你如果要让所有的情况下都不显示鼠标光标的话,重新定制系统才是正确的方法。
wince是一个可定制的操作系统,也就是说有的东西你可以决定选择或者不选择,或者有多种选择,你决定选哪一个;这和PC上的windows是完全不同的。
至于怎么定制,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。如果你是做应用开发,就没必要了解了;如果要做系统开发,那你还需要花时间去学习。

网友E:
在应用中可以用SetCursor来隐藏,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

网友F:
::SetCursorPos(640,480); //移动鼠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