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开发
在linux下发送at指令给支持windows的设备可以吗?

楼主(2007-08-24):
在linux下发送at指令给支持windows的设备可以吗?
想在arm+linux下做开发,需要发送彩信,但是没有相关的GPRS模块,有的彩信猫也只是支持windows,据客服说,只“在硬件上支持,需要自己写程序”。我想问下,在自己的系统下,发送at指令给彩信猫的接口,然后调用彩信猫发送彩信,不知道可行吗?谢谢!
linux
windows
彩信
程序
接口
开发

网友A:
彩信猫也只是支持windows,据客服说,只“在硬件上支持,需要自己写程序”。
我理解彩信猫支持windows是在开发商制作的应用层软件的基础上。他自己的应用软件需要工作在他编制的基于windows的驱动的基础上。在linux下他并没有开发驱动程序。所以给出的上述结论。楼主做的是uclinux的开发否?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用考虑是否支持windows。毕竟你做的是底层的开发。

网友B:
谢谢pizzame(芯火) 。我用的确实是uclinux,你的意思是不是他的彩信猫要是不支持linux的话就把他做为普通的modem使用就行了。需要自己重新实现彩信功能?通过对接口的调用?

网友C(2007-11-06):
和Windows或linux不相关,因为彩信猫使用AT命令,使用串口发送AT命令进行通信,不管操作系统的事情。

网友D(2008-04-30):
lz要干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