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对话框在启动程序时就最大化?

楼主:
刚接触wince

如何让对话框在启动程序时就最大化?

网友:
在Dlg的OnInitDialog()里加入:

CRect m_FullScreenRect; //全屏区域
CRect WindowRect;
GetWindowRect(&WindowRect);
CRect ClientRect;
RepositionBars(0, 0xffff, AFX_IDW_PANE_FIRST, reposQuery, &ClientRect);
ClientToScreen(&ClientRect);
int nFullWidth=GetSystemMetrics(SM_CXSCREEN);
int nFullHeight=GetSystemMetrics(SM_CYSCREEN);
m_FullScreenRect.left = WindowRect.left-ClientRect.left;
m_FullScreenRect.top=WindowRect.top-ClientRect.top;
m_FullScreenRect.right=WindowRect.right-ClientRect.right+nFullWidth;
m_FullScreenRect.bottom=WindowRect.bottom-ClientRect.bottom+nFullHeight;
this->SetWindowPos(&wndBottom,m_FullScreenRect.left,m_FullScreenRect.top,m_FullScreenRect.Width(),m_FullScreenRect.Height(),SWP_SHOWWINDOW);

网友:
设置对话框背景颜色呢?怎么设置?

怎么给分阿???

网友:
怎样添加最小化、最大化、关闭按钮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