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VHDL问题!

楼主(2007-03-27):
请教一个VHDL问题!
请问一下有没有正在使用VHDL语言的吗?我想请教一下问题,用VHDL编写一个程序后,再运行,会生成一个项目符号 , 在图形输入文件中如何才能调用它啊? 有谁知道的给指点一下,谢谢!!
图形
项目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这个和VHDL语言没关系,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环境了。是xilinx的?altera的?或者其它公司的?

网友B:
谢谢楼上的兄弟,问题已解决!!!!

网友C(2007-10-16):
如果VHDL编写正确的话,quartus能根据这个代码生成一个bfs文件,然后就可以应用到原理图中输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