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USB拔插的逻辑过程

楼主:
目标:想要实现USB设备拔插的模拟。也就是说,物理上USB设备并没有拔出再插入的动作,但是在逻辑上,USB设备掉了,然后又重新连接上了。现在这个功能基本能实现,但是不稳定,容易出现USB设备掉。

我自己写了一个小的字符驱动(usbPortdisplay.c),用来保存USB_device指针,并处理上层应用发来的reset命令。
1.背景:
我所使用的是LINUX2.4的内核。
2.首先, 我是使用hub.c中的这个函数实现软件reset功能的。
int usb_hub_port_reset(struct usb_device *hub, int port, struct usb_device *dev, unsigned int delay)//hoh omit static
3.其次,我在usbnet.c中的
void * usbnet_probe (struct usb_device *udev, unsigned ifnum,const struct usb_device_id *prod)
函数将要正确返回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函数(void get_wm5_udev(struct usb_device *udev,unsigned long i))将udev保存到我的字符驱动中,以便使用第2步的函数。
4.我自己添加的字符驱动。主要包括如下内容:
保存指针:
struct usb_device *udev_now[4]={NULL,NULL,NULL,NULL};
void get_wm5_udev(struct usb_device *udev,unsigned long i){
// printk("eth%ld:getting~~~~\n",i);
udev_now[i-1]=udev;
}
使用使用指针的地方:(我是写在write中的)
int usbportdisplay_write(struct file *flip,const char *buffer,size_t length,loff_t *offset)
{
unsigned char val;
struct usb_device *parent;
int i, ret, port = -1,m;

if (!length || copy_from_user(&val,buffer,1))
return -EFAULT;
m=(int)val;

parent = udev_now[m-1]->parent;
if(udev_now[m-1]!=NULL){

for (i = 0; i < parent->maxchild; i++)
if (parent->children == udev_now[m-1]) {
port = i;
break;
}

if (port < 0)
return -ENOENT;

/* Send a reset to the device */
if (usb_hub_port_reset(parent, port, udev_now[m-1], 10)) {
printk("hoh reset error\n");
return(-ENODEV);
}
printk("hoh reset OK\n");
return 0;
}
return -1;
}

网友:
自己先回个,请大侠们帮我看看,怎么就是不稳定呢?(不稳定具体表现在会使得USBport死掉,不能再使用了,除非重启)

网友:
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,现在不会出现USBport Crash的情况,但是还是有些问题,不能像物理拔除那样清除得干净。

网友:
厉害,,,能说下么?如何调试并发现的?期待中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