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vs.net2003中用C#,mscomm32控件编写通信程序如何与SQL Server2000同步更新

楼主:
在vs.net2003中用C#,mscomm32控件编写winform通信程序与下位机通信,其上使用datagrid控件并增加数据集,更改数据可保存到SQL Server2000数据库中.
我的问题是:我想把保存到数据库中的数据发到下位机中去,接收时也先保存到数据库再显示,请问应该怎么做?(是自定义的通信协议)
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各位大侠帮帮忙啊,怎么一个回复都没有啊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帮个忙啊,各位

网友:
看你的通信接口了,是以太网还,并口,还是232?

定好通信接口后,通信上了,剩下就好办了...

举个例子:
一般来说PC是主控端,那就定义两个指令,一个取数,一个发数
接收:取数据指令,等下位机应答,然后接收数据,接收校验,如果正确就给下位机回应
发送:给下位机指令,得到应答后,向它送数据,如果单片机校验通过,给一个回应.然后单片机发完后再给上位机一个通知,流程结束

网友:
我的是232接口,我做的就是和楼上举的例子思路一样,但我用自定义规约.
我想问的问题是,怎样从数据库中读数据到发送数组中?我用的oleDbDataAdapter自动生成数据集的,我想的是用读取器oldDbDataReader,可我不知道怎么写代码啊,能不能给举个简单的例子.谢谢了

网友:
各位老大,帮我看看啊,我在线等啊……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问题,期待中。

网友:
我已经解决了,如果有兴趣大家联系我.QQ:61758696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