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数据库的问题,谁做过帮忙看一下,谢谢

楼主:
http://community.eeworld.net/Expert/topic/5500/5500169.xml?temp=.9371149

CeSeekDatabase(g_hDB, 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,(DWORD)&prop,&dwIndex);总返回0,错误码:参数不正确.为什么?
附代码:
CEPROPVAL prop ;
prop.propid = PID_NAME;
prop.wFlags = 0;
prop.wLenData = 0;
prop.val.lpwstr = L"1";
DWORD dwIndex = 0;
oid = CeSeekDatabase(g_hDB, CEDB_SEEK_BEGINNING, 0,&dwIndex);

oid = CeSeekDatabase(g_hDB, 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,(DWORD)&prop,&dwIndex);//这一行通不过
GetLastError();

网友:
创建的时候是不是用PID_NAME这个作为排序字段?
只能按照创建数据库时的排序字段查找